三菱MR-J3-10A Z相脉冲OP输出问题

楼主(2014-12-17):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伺服的Z相集电极输出端接到PLC的X0,X0一直处于接通状态,但是计数器不计数。我电脑监控的Z相是1秒1转,按道理X0也是1秒接通一次的。另外外接X0按钮,按钮按下时C235可以计数。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OP输出信号极性不对,加个光藕转换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