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系列PLC模拟量模块程序解读

楼主(2014-12-17):
求助!各位高手,请帮忙解读以下程序的含义,特别是K5、K19这2个地址代表什么意思,程序是现场设备中的程序,,cpu型号A2USH-S1,模块型号A1S68AD,谢谢!

程序段   top h14 k5 k500 k1

程序段   from h14 k19 k4m511 k1

楼主:
求助啊,各位高手,欲哭无泪啊!

楼主:
没人知道么,知道的回答一下好么!

网友A(2016-09-08):
 top h14 k5 k500 k1 把K5写入端口号以H14开头的模块内部参数K500里面

网友B(2017-09-20):
 from h14 k19 k4m511 k1 读取第14个模块的BFM#19寄存器数值保持到M511--M527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