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5模拟量输出是 怎么转换成整型

楼主(2014-12-17):
ROUND 后面应该怎么处理 求大神指定  STEP7 V4.0   CPU是 224

网友A:
知道了你报错的原因:

VD248超限了,AQW0最大为32000,输出20MA。

楼主试着改变下VD248值使得小于32000看是否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你报错的原因:VD248超限了,AQW0最大为3...

谢了  帮了大忙

网友B:
鑫指令用的位置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鑫指令用的位置不对!!!

VD248超限了,AQW0最大为32000

网友C(2015-01-26):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赞一个AAAAAAAAAAAAAAAAAAA

网友C(2015-06-26):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D(2017-12-01):
学习了,正好现在要了解这个知识

网友E(2018-09-10):
程序写的就不正确了,前面传进来的数值已经超过了单字的数值范围了,这个是不是应该除以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