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体的型变量测量等微小测量也可以用电涡流传感器测量?

楼主(2014-12-17):
物体的型变量测量等微小测量也可以用电涡流传感器测量?

网友A:
这个可以用应变传感器

网友B(2015-06-24):
不是位移传感器用来测量物体形变的就可以?

网友C:
每通道两个精确匹配的传感器使分辨率达到1nm;

超耐热,长时间稳定:1.27x10-4mm/月或更好;

有耐低温传感器;

非常高的灵敏度,最高到394 mV/µm;

低功耗:小于2W(±15 Vdc典型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