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编码器标准的位置信号输出是什么格式?

楼主(2014-12-17):
纳米编码器标准的位置信号输出是什么格式?

网友A(2015-06-24):
NG-A-PCI纳米编码器简介:

标准的位置信号输出可以是32位并行字或者A-quad-B格式。位置数据也可以从PCI总线获取,频率可达到110KHz。偏转(垂直于平面的轴的转动)可以通过增加一个单轴探头测量。

网友B:
NG-A计量系统独一无二的特点就是提供了高度精度的插值算法。NG具有非常高的分辨率,其相位处理器带有14位的插值方法,对应到测量分辨率为0.3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