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高压变频器散热问题

楼主(2014-12-17):
由于高压变频器内部元件对环境要求比较严格,温度过高而引起的设备故障比例较大,因此必须使变频器散热降温,来确保变频器安全长周期运行。在散热方面有疑问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A:
如果变频器室外粉尘很大,属于易燃易爆场所,那么除了风道降温和空调降温,往往环境温度高的话会导致风道降温不理想,空调降温成本又很大,还有什么好的降温办法?谢谢!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要联系你吗,直接发表不就完了吗,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