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传感器可否用于定位?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4-12-17):
电容传感器可否用于定位?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电容传感器有好多种:电容式接近开关、电容式位移传感器、电容式压力、电容式加速度等等。

你可能说的是电容式位移或接近开关,这个是检测位置的,前者有一定量产范围,比如20mm,精度10um或其他,后者通常固定一个距离,比如2mm,但通常精度为10%左右。欧

还有定位可以有电子尺、拉绳位移、磁致位移等。

可以描述你的具体需求,然后沟通

欢迎联系:xyhit@126.com

网友B(2015-06-24):
该传感器是一种非接触式的电容位移传感器;两个传感器板形成一个平行板电容器,每个传感器可用在两个不用的测量范围;纳米分辨率;零磁滞。

电容传感器应用领域:

压电微位移、振动台,电子显微镜微调,天文望远镜镜片微调,精密微位移测量等。

电容传感器主要特点:

量程20~1250μm;

分辨率<0.1nm;零磁滞;

线性最高0.02%;

频带可调:50~5000Hz;灵敏度可调;

真空兼容选项;

网友C:
可以,双极型的电容传感器,一极固定,另一极和被测物固连,当被测物位置发生变化时,2极板长度发生改变,电容改变,从而测出位移量,但这种传感器一般比较贵,测距用激光位移传感器比较多。

网友D:
不懂这个问题,我也来学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