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张力,望高手指教

楼主(2014-12-17):
我要知道布匹的实时张力数据,怎么显示出来?、用什么传感器?简单方便精确!

网友A:
直接给布匹做一个平行张紧导向,测量该拉力即可(实际布匹拉力需要除以2才是真实值)

网友B:
   一楼 通讯网都给你画出来了

网友C:
通讯网都给你画出来?????????????????

网友D:
如果说简单方便的话,弄个罗拉,把地磅的传感器与罗拉连在一块就差不多了

网友E:
关于张力计,请联系我!

网友F:
引用 网友G:
。。。。。。。。。。。

膜拜大神

网友H:
高精度张力控制首选磁滞制动器,磁滞离合器,厂家电话,180,2512,2677.廖工

网友I(2015-04-03):
非常非常感谢,我也看明白了

网友J:
把工艺弄清除,张力,何处张力?才能决定具体方案。只是张力显示嘛,采用通用张力控制器就行,干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