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电流闭环控制,给定iq>0电机反转,反之正转

楼主(2014-12-17):
做永磁同步电机矢量控制,电流单环pi调节发现现象如题,给定id=0。求助大神、、

自己测试过三相相序是接对的;测量到的光电码盘上初始位置和角度也是对的;电流采样波形和电流钳波形也一致。但是就是在给定iq>0的时候电机反转。

从数据上看,异常的有以下几点:

1、相电流偏大

2、实际iq≈0,id>0(坐标变换出来)

3、id、iq电流环输出均达到饱和上限

4、电机参数不知,测量计算得到 Ld=0.76mH,Lq=1.2mH

之前做过的一台小电机没碰上过这种问题,现在换了台电机、换了主控芯片,但是程序框架都是一样自己写的,居然出现这种问题。。。

感觉可能是以下的原因,不知道有无根据:

1、PI参数相差太大(但是已经大范围地改动过PI参数,都没能解决)

2、电机参数的原因,导致电机电磁转矩<0

楼主:
PI参数不同,也有出现过实际iq≈0,id<0、、、

网友A(2016-02-26):
楼主,请问你的电流环反馈值能很小范围地跟随给定么

网友B(2017-01-14):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矢量控制闭环,单独调试电流环电机正转没问题,但是双闭环时却有时候正反转,即iq>0,也会存在反转的现象,我也没找到原因,本以为转速检测不准后来改改pi参数还是会出现反转的情况

网友C(2017-04-21):
我也遇到了电流闭环,Iq给定<0, 反馈Iq能跟上给定Iq,电机却反转的情况。不知道为什么,纠结了好几天,有没有高手来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