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工程打不开,弹窗提示要选择数据源

楼主(2014-12-17):
按初级教程做的水位控制系统,之前还可以开的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找不见了。

网友B:
找到文件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可能是你的文件 被 移动 过地方 吧 ?

楼主:
不是找不到,是根本就没有。我建工程的时候根本没建立过这种数据。

估计是我用新工程替换旧工程出了问题。重新弄了,刚开始学,问题多。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