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漏电保护器为什么老跳闸?求分析解惑!

楼主(2014-12-18):
分析背景:

车间供电系统为三相四线制(A+B+C+N),电源通过计量柜、配电柜输送到各个车间配电柜,然后分接不同设备,比如电焊机、剪板机、钻床、折弯机等等。供电房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和电缆沟环状接地网(扁铁)链接。各个车间配电柜部分设有漏电保护断路器,有三项漏电保护器,三相四线漏电保护器和两相漏电保护器三种。其中每个配电柜单独有零线(N)接线座和接地螺栓焊接,零线不存在重复接地。设备和配电柜通过焊接螺栓与电缆沟环状接地网搭接(扁铁有锈迹)。

分析问题一

这种供电系统属于TN-C接地系统还是TT系统?供电局的说是TN-C系统,电工说是TT接地系统?

分析问题二

断路器正常工作,但漏电保护器不能正常工作,经常跳闸。肯定的是漏电保护容量配置足够大。三相四线漏电保护器上端零线接入。三项设备直接漏电保护器下端三相火线,两相设备取一零线+一火线。或者是单独使用亮相漏电保护器。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是开设备的时候跳闸,还是直接漏电保护器送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是开设备的时候跳闸,还是直接漏电保护器送...

三相四线漏电保护开机就啪唧,两相漏电保护偶尔啪唧

网友B:
首先要确定保护系统。变电所送出的零线是否连接到设备外壳,如果没连接,零线在送出变电所后,对地绝缘的,就是TT系统;零线连接到设备外壳,就是TN-C系统。

TN-C系统不能接漏保。

工厂几乎没有采用TT系统的。

车间配电采用300mA漏保,而且不直接控制断路器跳闸,只做控制信号送消防控制室。

除非不想生产了才在供电回路装漏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