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与角度编码器连接

楼主(2014-12-18):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是新手,在编写欧姆龙PLC与编码器的程序时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编码器的角度会自己变化的,而赋予的其他内存却不变。很是不解,求解答。谢谢!

网友A:
兄弟,把情况说具体些。用的是哪款PLC,哪款编码器,如何连接的。什么叫编码器角度自己会变?把情况说具体了,大家才好帮你。

楼主:
恩,好的。谢谢你。问题我已经找到了,我们用的是欧姆龙CP1E的PLC,编码器是E6B2-CWZ6C 。我们的机器也是圆盘等分的机器,在编程的时候我把编码器的角度放在D区,并且要在D区的内存中设置一个坐标点(编码器的零点),让这个点与机器机械原点重合,然后利用角度来控制各个等分位气缸的动作。之前经常出现两个原点错位,问题找到了。呵呵谢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