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软起动的改良

楼主(2014-12-18):
     ABB软起动器,PSD570,这个软启动器出过的问题就是冷却风扇运行一年就坏了,然后我们分析了,风扇为啥爱坏的原因--风扇是长期运行的,所以后面我们自己改进了下,把风扇的电源改成外接,不取自软启动内部,取内部,风扇长期带电,所以风扇很受伤,改成外部并加上连锁(软启动启动完毕就自动停止),所以后面就不出问题了,所以你能看到软启动上部的红线有点乱,改后正常运行12 年了。

网友A:
不错的主意,不知道有温度超过才运转风扇的功能没?

网友B:
强大合理的改造!软启动完成后就旁路退出运行了,风扇确实是浪费!

走走哥,一出手就是精华帖!建议加精!!

网友C:
  强大的现场改良维修呀 !

网友D:
很实用啊,收藏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主意,不知道有温度超过才运转风扇的功能没?

带个温度传感器,行不?

网友(2016-12-03):
风扇线路串联一个温控调节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