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与安川∑Ⅴ系列伺服通讯求助!

楼主(2014-12-18):
各位工控朋友:

   现在需要维纶触摸屏用RS422模式与安川∑Ⅴ系列伺服通讯,读取安川伺服的绝对值数据,一对多,有3台安川伺服需要读取,相关设定如下,附件有通信电缆制作图纸:

安川侧设置:

配线:RS422A四线制

站号:1;2;3;

波特率:固定19200

数据位:固定8位

停止位:固定1位

校验:固定偶校验

维纶侧设置:

配线:触摸屏6070IH5COM2口,用1、2、3、4脚

PLC类型:按系统选择YASKAWA Sigma-5

接口类型:RS-485 4W

站号:1

通讯口:COM2

波特率:19200

数据位:8位

停止位:1位

校验:偶校验

 目前测试不成功,有没有朋友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谢谢!

网友A:
大家好!

  我遇到类似问题,我是威纶触屏MT6070iH要和三菱FX2N的PLC 连接,波特率不知设多少好?说明书也不见了,网上也收不到合用的,在这里请教大家,看怎么设置好?谢谢!

网友B(2016-11-2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网友C(2017-06-24):
有不懂的打威纶官方客服

网友D(2017-09-30):
很好的资料,学习学习的很好的资料,学习学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   我遇到类似问题,我是威纶触屏MT6070...

我们一般是38400

网友F:
这些资料的收集你辛苦了,是中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