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AI AO 地址问题

楼主(2014-12-18):
cpu 用的是 224   带两个EM235 4AI 1AO模块  第一个235的 AI 地址是AIW0 AIW2 AIW4 AIW6  AQW0 请问 二个235的地址是什么  也AIW8 AIW10 AIW12 AIW14 AQW2嘛  如果不是 应该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例如:AIW0,AIW2,AIW4……、AQW0,AQW2……。每个模拟量扩展模

块至少占两个通道,即使第一个模块只有一个输出AQW0,第二个模块模拟量输出地址也应从AQW4开始寻址,以此类推。

楼主:
嗯嗯  试了下 解决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试了下 解决了 谢谢

呵呵,其实多看手册就好了。或者程序中自己测试。有输入模拟量,但是数据不变,就更换下地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例如:AIW0,AIW2,AIW4……、AQW0,AQ...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例如:AIW0,AI...

学习了

网友D:
路过学习中。非常感谢!

网友E(2018-09-10):
第二个地址AIW8  10  12  14没错,AQQ4开始的。

网友F:
专业回收西门子PLC模块、触摸屏!158-0616-2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