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码器和普通的三相电机控制转盘的转动

楼主(2014-12-18):
用一个2000线的编码器绑在三相电机的主轴上,三相电机一边是一根管道,另一边是一个开有32个洞的半米转盘,要求根据高速计数器计得编码器的脉冲数,使管道与转盘上的32个洞对准。先找原点,然后开始找洞,第一个对准后停止2秒后,找第二个洞,一直到32个后停止。

网友A:
你的问题是什么?想要大家给你哪些帮助?

网友B:
这个是典型的装料设备,比如给塑料瓶里面装药,每转一个角度,装50片。。这个主要是考虑你的精度要求。。如果每转一个角度,在工件上打一个孔,这种东西要求精度就比较高。如果只是装药品,精度差点也问题不大,只要把装料嘴对到瓶子内口就行,偏左或者偏右一点都问题不大。

网友C:
我们都是用分割器来控制

楼主:
想看看编写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是什么?想要大家给你哪些帮助?

想看看编写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典型的装料设备,比如给塑料瓶里面装药,每转一个角...

可以给我看看编写的程序吗、、、、

网友D:
可以看看你编写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