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01PU-H2模块

楼主(2014-12-18):
求助:我想问下台达01PU-H2模块相关问题

1我想用该模块控制步进电机实现寸动(正转、反转;脉冲+方向),该如何与驱动器接线,如何与主机(DVP40EH00R3)接线,谢谢

网友A:
伺服和步进接线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和步进接线一样

谢谢,还是不太明白。步进驱动器我采用共阳极接法,不就只剩一个脉冲接口和方向接口了,可是01PU模块有FP+、FP-、RP+、RP-,怎么对应呢

网友A:
不要采用共阳极,FP+、FP-、RP+、RP-分别接步进的PUL+、PUL-、DIR+、DIR-,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步进驱动器再接电源、马达线。

网友A:
共阳极或共阴极德的接法是集电极信号接法,这个模块提供的是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