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MAT亿维:一步步学习伺服控制

楼主(2014-12-18):
一、接线
      1、驱动器与PLC的接线

      2、控制器端子的接线

     (1)IO端子接线:SG为公共端

       (2)不用外部电源时接线
                   位置控制模式:

    3、主电路接线图

二、参数设置
      1、切换显示模式

      2、更改参数权限

      3、更改参数设置

      4、定义端口信号

      5、详细列出需要所设的参数和作用
      (1)P0设置控制模式---位置模式时一般设置为0000

      (2)P1滤波设置

      (3)P2自动调整

      (4)P3电子齿轮分子P4电子齿轮分母
                电子齿轮比为:1/50 <  P3/P4  < 500(转发暗号:亿维品牌理念:立于品、胜于心)
                 例:编码器的分辨率131072P/r,丝杆进给量10MM的电子轮比为:

      (5)P19参数范围选择 一设置000E

      (6)P21扩展参数1

      (7)P41扩展参数1中的输入信号自动ON选择

三、试机
      1、点动
      上电后按MODE切换到

      再按UP或DOWN来实现电机的点动正反转
      2、单向运行1CM
      3、往返运行1CM

欢迎关注亿维订阅号,随时随地学习最新技术!

网友A:
偶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