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SSR控制电磁阀

楼主(2014-12-18):
用直流SSR控制直流电磁阀,断开SSR控制端信号后电磁阀仍然吸合(线圈仍然有电),可以肯定SSR是好的。

网友A:
为什么???????????????????????楼主分享下

网友B:
确定是直流固态继电器?如果是交流的,肯定不会断;二极管没击穿吗?

楼主:
继电器是好的,换了几个全新的都这样!万用表测量没问题,带负载就这样了! 郁闷中!

网友C:
所谓直流SSR,不是固态继电器的指控制端,而是指输出端。一定要用直流输出的固态继电器。从你描述的现象来看,你用的应该是交流输出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C:
我查了你电路图中用的固态继电器,确实是直流输出的,估计是你输出端接线有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直流SSR,不是固态继电器的指控制端,而是指输出端...

是直流继电器(见图和型号),输入输出没接错,单独控制直流计数器没问题(以测试),就是控制电磁阀不行,将继流二极管串联值电路可以断开(单是不太稳定,有时也无法断开)求解,要是是交流的SSR反而就好弄了,可惜手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