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100控制柜---示教器死机

楼主(2014-12-18):
咨询一下,各为安川机器人大大,在使用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手柄死机现象,就是手柄完全失效,要断电重启才能回复?

问了安川厂家,说是通信电缆有问题,这解释明显糊弄,要是手柄的通信电缆挂了,那不得完全不能用啊?

网友A:
虽然我没遇到过,但是我认为安川的解释是比较可能的,因为安川的MCP只是把控制柜里的东西拉出来而已。建议可以排查一下,换一个MCP试一下,如果换了MCP没有问题,那问题就在MCP那边,如果换了还是有问题,那就从电控柜那边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没遇到过,但是我认为安川的解释是比较可能的,因为...

这种现象不是经常出现,机器人现在跑了一年多了,总共出现了两次,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电缆的硬件问题,应该时常发生的。

另外,用了两三年的安川Robot真没换过手柄,请问一下,换了手柄我的程序,参数怎么办?

网友A:
换MCP对机器人没有任何影响,程度参数什么的都不会有影响,这些都是保存在控制柜里,MCP只是显示跟保存进去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MCP对机器人没有任何影响,程度参数什么的都不会有影...

你所使用机器人是在什么行业啊,我现在是在FPD,主要用来搬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换MCP对机器人没有任何影...

焊接,搬运,装配我都用过。3C跟食品比较多。

网友B:
示教器只是做修改、编程、保存备份、监视等,最终运行数据全部保存在控制柜的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示教器只是做修改、编程、保存备份、监视等,最终运行数据...

网友D(2015-07-08):
回复内容:你的程序和焊接参数都在,但焊接轨迹应该有偏差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虽然我没遇到过,但是我认为...

网友D:
换一个新的示教器就行了

网友E(2015-08-10):
去年我们这就换了一个,插上就能用

网友F(2015-11-26):
学习学习再学习,,,,找机会也得实战一下,嘿嘿,,

网友G(2016-09-04):
换 一 个 新 的 示教器吧

网友H(2016-10-29):
觉得有可能是电缆,XRC系统都会有这种现象。换个电缆就OK了。

网友I(2017-06-03):
得有可能是电缆,XRC系统都会有这种现象。换个电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