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器加接触器控制的正反转电路图

楼主(2014-12-18):
所用器件:用两个接触器,一个正转启动按钮,一个反转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变频器,求电路图。(用规定的器件控制)
要求:可以正转启动——停止;反转启动——停止。

网友A:
这个可以改成你想要的

网友A:
已仿真没问题,接触器要互锁。

网友B:
  这个太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改成你想要的

可以帮我画个简图吗,拜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多了吧

其实只用变频器和按钮就可以实现的,但现在就那么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仿真没问题,接触器要互锁。

程序要比电路图好实现,求电路图,拜托!!!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可以...

就是加了变频器后我画不出来了,正反转的电路我倒是会画,求帮助!

网友C(2015-03-14):
更多关于 梅花弹性体|梅花联轴器问题欢迎访问

网友D:
就是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么...

接入变频器,分别取两个接触器的一对触点作为正/反转开关给定变频器正/反转信号就是

网友E:
变频器正反转 设置为端子控制  用接触器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

网友F:
如果只是要这基本功能的话,单独用变频器的端子就能实现,或者用按钮加中间继电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