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变频器加接触器控制的正反转电路图

楼主(2014-12-18):
所用器件:用两个接触器,一个正转启动按钮,一个反转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变频器,求电路图。(用规定的器件控制)
要求:可以正转启动——停止;反转启动——停止。

网友A:
为什么要加接触器呢,变频器自己就有正反输入端子,直接正转、停止、反转,三个按钮就好了

网友B:
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子上接入接触器就OK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加接触器呢,变频器自己就有正反输入端子,直接正...

你说的这样我会实现,问题是现在就要去那么做的,…………能帮忙画个简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