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TM218LDA24DRN PLC内的程序是不是不能读取到电脑进行监控,如果可以是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4-12-18):
尝试用SOMachine软件无法读取。

网友A:
SoMachine暂时不提供上载功能,需要有原程序才能在线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Machine暂时不提供上载功能,需要有原程序才能...

如果电脑上没有原程序,用SoMachine软件登录,是否会PLC内的程序刷新为空白,而使机床不能运行?如果SoMachine暂时不提供上载功能,是不是说不能备份程序,如果PLC损坏了,更换新的PLC也无用。

网友B(2015-03-29):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SoMachine暂...

同问。。。。

网友C(2017-05-25):
请问楼主,这个PLC和电脑通信,下载或者对PLC中的程序编程,如何操作啊?

网友D:
施耐德TM218不提供上载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