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不发脉冲的问题

楼主(2014-12-18):
当M43接通的时候  X25  X26都是ON的,M8349也是OFF的,正常的时候Y0是有输出的,然后伺服正常运行。

但是有时候偶尔Y0没输出,伺服不动作,但前面的条件都是通的啊,而且位置也没走到,我用三菱的时候常会碰到这种情况,一直找不到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用的绝对定位指令,如果在位置上的话,是不会有脉冲发送的。。。

网友B:
没有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自锁。。。。。。。。。。。

什么意思

网友C:
伺服电机需要"Servo On"才能正常工作!另外你需要确认“脉冲输出”时,指示灯是否闪烁?绝对运动时,若前后两次移动相同的距离,则“后一次”不会发生位移。否则请改成“相对移动”。除非“后一次”的移动距离大于或小于“前一次”的移动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需要"Servo On"才能正常工作!另外你需...

Servo On的问题不存在,我基本上上电就一直ON的。。。

绝对运动时,若前后两次移动相同的距离,则“后一次”不会发生位移。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的动作是前进50mm,后退50mm距离,如此重复,有时候正常运行中就突然不前进了,或者突然不后退了,就出现我所说的这问题,前面条件都接通,但就是不动作,Y0的脉冲也无输出

网友D:
M43没有复位一,如果是3U侧D8340 没有清0.如果是1N侧D8140 没有清0

楼主:
引用 网友D:
M43没有复位一,如果是3U侧D8340 没有清0.如...

D8340储存的是当前位置值,为什么要清零啊?

M43跳转到下一步有复位的指令

网友E:
来回走会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在于正向走和反向走一定要等停下来之后再改变方向,你有M8340这个条件互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