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8070iH怎么实现一个路由器下挂多个屏幕被外网访问

楼主(2014-12-19):
一个路由器下挂多个屏幕被外网访问怎么设置路由器个的端口?

网友A:
  这个没有试过,一般 10 来个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试过,一般 10 来个没有问题

我只想知道两个就够了  ,设置说明有没有  ,因为我一台已经成功了,两台的话要大神们点拨一下就可以

网友B:
设置端口转发,保证和每个屏通讯端口不一样,然后根据端口转发数据给特定的屏

楼主:
你好!  那我选择的路由器的端口映射功能有要求吧?能介绍几款可行的路由器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