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2台ES的PLC一台做主机一台丛机现在想知道用485通信控制丛机的输出 有哪位高手帮忙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2014-12-19):
我有2台ES的PLC一台做主机一台丛机现在想知道用485通信控制丛机的输出

有哪位高手帮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主机:LD M1000

     MOV K4M0 D0

从机:LD M1000

     MOV D0 K4Y0

就是把主机位地址,变成数据传送到从机。

楼主:
这样行吗?我打400的电话

他们叫用MODRW这个指令

但读丛机X0的状态是K2

楼主:
帮忙看看这个是读丛机X0的状态存到D100里

网友B:
楼主我手头也有2台14ES的plc,你会了可以教教我吗?485通讯是不是用2根电线连接plc的 和-啊?

楼主:
连接线我到知道是2根

网友C(2015-07-30):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手头也有2台14ES的plc,你会了可以教教我吗...

 主从连接需要写通讯协议的

网友D:
es只能做从机 es2才能做主机的,写下通讯协议很简单的

网友E:
PLC有没有共享地址区功能,麦格米特PLC有一种协议叫MCBUS,就是主从站关系,里面有共享地址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