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执行一次需要的时间怎么写?

楼主(2014-12-19):
我用的是欧姆龙的PLC,在编写程序时不知道怎么写程序运行一次(机械完成一次循环动作)所需要的时间,只有知道这个时间才能知道机械的效率(个/分钟)。请大侠们指教。谢谢

网友A:
弄个计数器,再弄个计时器,两者计算试试

网友B:
 在你的 机械手 启动时输出一个信号开始计时,到输出你需要知道时间时结束就可以了呀 !

网友C:
两个计时器,一个用来计时当前节拍所需的时间,另外一个用来显示上一次节拍所需的时间

楼主:
恩,单循环的第一步到最后一步这个时间我在程序里面计算出来了,可是再涉及到四则运算去计算一分钟多少个。这个指令怎么使用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