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工位转台用什么电机怎么定位

楼主(2014-12-19):
如图转台二:类似六工位大转台最大外径 1300,重量 200 kg,转动时间1秒,停顿时间 10秒,计算所需扭矩 300nm,在小转台处定位精度 1 mm,采用什么电机怎么保证定位精度?图示小转台下方黑色电机是什么电机?

如图转台三:正前方三个装料六工位转台,在芯轴(距回转中心 300 mm)处定位精度 2 mm,采用什么电机怎么保证定位精度?

网友A:
 这是什么设备呀, 没用过。计算和距离要求较高 话直接使用 伺服电机控制吧

楼主:
这是做砂轮磨片的设备。我也没有用过。没有底。

网友B:
如果采用普通电机驱动的话,选用一个6分度器即可;

如果成本许可,选用伺服电机最佳!

当然选用普通刹车减速电机+变频器+编码器也可以做到!

网友B:
那个蓝色的大齿轮好像是工业塑料材质,难道负荷不是特大吗?

还有看起来是伺服电机驱动,直接程序处理即可轻松解决呀

网友C:
使用汇川伺服IS600系列就可以实现了!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楼主:
多谢指教!这么大个子分度器得花掉多少钱呀?

楼主:
 如果用普通电机夹编码器这个方案,还要不要用接近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如果用普通电机夹编码器这个方案,还要不要...

   一般为了运行安全,编码器与电机一起定位,再加 接近开关做防错当然要好

楼主:
对: 阿水--王老师,编码器是不是装在电机轴上?我原来以为用编码器给变频器信号,控制电机加减速,最终停止还是由接近开关来给出信号。如果不使用接近开关,那不是也做到了伺服电机的功能?

网友D:
有设备了,把电动机型号和控制器型号等等抄出来,大家就更好帮你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设备了,把电动机型号和控制器型号等等抄出来,大家就更...

 网上搜出来的照片别的啥也不知道

网友E(2019-03-06):
下面小的是无刷电机

网友F:
使用KAMO中空旋转平台就行,六工位大转台最大外径 1300,重量 200 kg,转动时间1秒,停顿时间 10秒,计算所需扭矩 300nm,在小转台处定位精度 1 mm,全部可以实现。就是精度要求是1mm,要求不算太高。成本上可能受不了。加茂转台标牌20171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