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Y-△的问题

楼主(2014-12-19):
△接法是u1-w2,v1-u2,w1-v2,是说电源的进线对应的L1-U1-U2,L2-V1-V2,L3-W3-W3

网友A:
   没有明白,什么意思 ?

楼主:
图中的u2,v2,w2是需要对应进线电源的l1,L2,L3 吗

网友B:
连接的对啊!电机接线盒端子排列:上列U1、V1、W1。下列W2、U2、V2。电机连接成三角时,短接片可以上下直接连接。这是所有的单速笼式异步星三角电动机接线盒标准排列。图中的U2V2W2当然可以接L1L2L3。不是问题啊!只不过旋转方向可能不一样罢了。

网友C:
三角形接法分内三角和外三角,一般星角启动用外三角接法,三角接法一般对应U1-V2,V1-W2,W1-U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