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接收一台三垦VM05 55KW变频器,报故障码LUA 。望业内大神给予帮助。跪谢!!!

楼主(2014-12-19):
现在接收一台三垦VM05 55KW变频器,报故障码LUA 。望业内大神给予帮助。跪谢!!!

楼主:
现在接收一台三垦VM05 55KW变频器,报故障码LUA 。望业内大神给予帮助。跪谢!!

网友A:
LUA 是加速时DC母线电压过低,检测是由驱动板右上角一个C358(元件号IC3)来完成的,判断其是否工作正常,可以将面板显示DC电压(参数CD059=12,按DISP键直至面板指示灯仅剩CTRL灯亮)与实际母线DC电压相比较,看是否正确,如不正确,偏低则为检测电路问题,正确监测运行时电压有否变低,实际运行时变低则多为大滤波电容老化所致。

运行报LUA是由于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信号没有传送到主控板而报警,可能以下部件引起:

1、接触器灰尘太多,堵住了辅助触点,修理或更换接触器

2、变压器没有输出220V电压导致接触器不工作,更换变压器

3、风扇损坏,导致变压器烧毁,进而接触器不动作,更换风扇、变压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UA 是加速时DC母线电压过低,检测是由驱动板右上角...

谢谢大神,基本情况就是开机就报LUA 变频器起不来。现在没有解决方法的头绪,小弟刚接触这行,有很多东西需要请教

网友B:
检查一下充电回路的充电电阻是否已经烧坏?实在不行,可以送我这边进行维修的!我们是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的!

楼主:
给电就报LUA 变频器起不来

网友C(2015-11-20):
该机器上电机器内部有一接触器应吸合,运行后风扇转,请问是不是启动以后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