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与Q系列通讯问题

楼主(2014-12-19):
我用的是三菱FX3U通过FX3U-485BD-C通讯板与Q系列QJ71C24N实现无协议交换数据,现在只有FX发送Q接收,而且接收的时候,我监控时发现数据在软元件里会循环覆盖,请各位大大们请教下,程序有什么问题吗?其他通讯设置都没有问题的

以上这是Q程序

这是FX程序

帮忙看看

网友A:
建议直接咨询三菱电机自动化技术支持4008213030

可以得到专业的解答

网友B:
楼主好像不会做工程吧!

当初这么选择就是错误滴!

正确做法就是:直接通过CC-LINK通信,稳定而且速度特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像不会做工程吧!当初这么选择就是错误滴!正确做法...

可能考虑成本吧,小公司以节约为主

网友D:
小公司就别上Q了,呵呵

网友E(2015-04-12):
好啊,楼主辛苦了,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