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温度加热PID数字控制怎么实现?

楼主(2014-12-19):
300CPU采集到热电偶的温度,然后用数字量控制其固态继电器是否动作继续加热。问题来了,调用什么块才能进行数字量控制呢?

先谢谢各位大侠了,有用过的帮帮忙看看怎么控制或者发个例子程序到我QQ邮箱76299520@qq.com

网友A:
何为数字量控制?

是开关量还是总线传输输出?

开关量简单,就一个逻辑大小判断模块,大于设计值关,小于设计值开

复杂点的pID控制功能块,那是摸拟量的随动控制

总线输出没见过

楼主:
开关量,有和200差不多的块调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量,有和200差不多的块调用吗

PID控制的话,可以用FB41和FB43配合实现,也可以直接用FB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