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影响雷达料位计的误测

楼主(2014-12-19):
有两个完全一样的矿渣微粉仓,其仓顶分别设有一台雷达料位计(天津宜科的),其上可以显示料高,同时输出DC4~20mA信号到中控,两个料位计的设置一样。问题是,其中一个仓,尤其是向仓入料时,经常显示近满量程,重新启动会正常一会儿,之后又恢复老样子。怀疑设置问题,但另一个仓却不这样(虽然有时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但重新启动就好了)。不知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吗?究竟是电磁干扰还是粉尘大的问题?究竟如何解决哪?

网友A:
粉尘的问题吧

网友B:
两个仓传感器对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C:
应该是传感器检测头性能劣化所致。

楼主:
15米高的矿粉仓,接近11米多的时候就都显示满量程,报警了。咋解决哪,现在是一筹莫展!

网友D:
叫做雷达料位计,其实是超声波工作。这个东西对于墙面(测距),水面、油面(测高)等清晰分界面有很好的使用效果。但对于超细矿粉,其一,介质表面反射差,其二,粉尘浓度大,悬浮时间长。你也注意到,进料过程尤其干扰大。可以把它的灵敏度调低试试,不行只有换其他型号。

网友E:
粉尘的问题!

成都不孕不育检查cdbyjc.cc/  成都胎停育ttyu.cc/   成都排卵障碍plza.cc/  新闻外链代发yxlj.xyz/    成都输卵管slgby.co/     成都宫颈癌医院zgjl.la/

网友F:
粉尘大,造成雷达波衰减严重,产生错误。

再就是上侧的雷达安装在进料口或出料口的上侧受影响会更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15米高的矿粉仓,接近11米多的时候就都显示满量程,报...

安全物位设置的不对,要重新设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叫做雷达料位计,其实是超声波工作。这个东西对于墙面(测...

事实证明,只要物位、液位上侧的气相中含有介质浓度较大,雷达液位计都无法正常工作。特别在有搅拌机的高温环境下,这个雷达基本两者情况,满度和空管死数。

网友F:
不知楼主的雷达是否有空频谱等过滤干扰措施,空频谱即是通过雷达在干扰严重的情况下检测气相的干扰频率,然后把这个频率从正常的工作检测的频率带中给过滤掉,当然空频谱里面有很多干扰频率,一般屏蔽过滤掉频谱最大的那个即可实现,基本上雷达都带这种功能,有的从面板上能够操作,有的需要笔记本和比较详细的雷达调试程序才能进行。

网友G:
粉尘的问题 以前用过一个测量液位的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H:
很简单,安装位置有问题,   料位计距离卸料口太近了,另一个原因是安装探头的下方正好是料位的顶部, 我7月份也出现这种问题,有问题可以到我的网站提,帮你解答。 www.plc.cn

网友I:
一直都这样还是最近才出现?如果原来正常,现在才出现,重点怀疑使雷达头的问题,可以把2个传感器对调位置试试看。

网友J(2015-01-22):
应该是在进料时,粉尘充满仓,干扰雷达波反射造成的。

网友K:
楼主慷慨 希望早日解决

网友L(2015-04-26):
LZ说是两个同样的,不应该怀疑粉尘。应该查查电源和接线端子

网友M:
雷达神经病犯喽,,,查这查那,有个屁用呀,

神经病要是能查好,狼狗就不咬人喽

神经病要是能查好,您咬狼狗,狗还不哭呢,狗还给您摇尾巴表扬您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M:
雷达神经病犯喽,,,查这查那,有个屁用呀, 神经病要...

雷达超声波等等玩意确实不靠谱。工况稍微复杂就犯神经。

网友O(2015-09-16):
一、安装位置不当

二、粉尘干扰,现在的很多雷达液位计可以做曲线抑制,将干扰抑制掉,仍可正常测量

网友P(2016-03-24):
粉尘的问题,原来我们厂的电石渣库里面的料位计就总是有这种情况,再加上温度高,所以雷达料位计的探测口总是粘料,测量就会不准确。

网友Q(2018-08-17):
这种情况都是相互干扰引起的,最好每个环节都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