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万年历问题禁止别的模块工作

楼主(2014-12-19):
各位,我在PLC里加了一条万年历指令后,我的几个特殊模块怎么都不能正常使用了,请问有谁知道呀
。 有万年历到时间停止工作的程序也发个给我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A:
万年历本身不会导致任何异常!

你自己仔细查看程序好了

网友B:
你的用法不对吧,第一条指令TRD指令是将万年历送入到D1319及后面几个存贮器中,而D1320好像就是控制扩展模块的。。。。。。你的TRD到一般的存贮器中就好了。

网友C:
二楼,技术回答,你可以按下帮助看看,D1000开始都是特殊寄存器,PLC自己用的

网友A:
喔,我习惯用较大型机了,对于小型机暂时没有注意其内存分配了!

台达的D1000就是特殊内存区,也就是系统内存,而系统内存有很多是不许可进行写操作的,强制写入的话就会异常或者爆机

网友D:
 没用过台达的,但是一般 万年历是不会有问题的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用法不对吧,第一条指令TRD指令是将万年历送入到D...

 你好,我看台达的编程技巧大全里有写着,D1313---D1319是用来储存万年历的年星期时分秒这些数据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不应该说明书会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