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B2触控屏RS485直连B2伺服的案例?

楼主(2014-12-19):
有没有哪位达人试过直连成功的, 我的伺服显示通讯错误!

网友A:
B2的没联过,AB得联过。B2一个通讯设定232,485共一个地址,需要注意,另外B2都是双字的地址。所以在人机的参数设定元件都要选双字。另外,选Delta ASCII Control  .然后噢元件里选Servo  类型地址,此法方可以参考下,以前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我现在是选Delta Servo,用RTU 协议,只要读取伺服,伺服就报通讯错误! 我用PLC通讯就没问题,直连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2的没联过,AB得联过。B2一个通讯设定232,48...

用Delta ASCII Control 可以读取和写入了!谢谢! 但是触控屏程序每下载一次 就显示 控制器无反应 ,伺服显示RL019通讯错误,不明白!

网友B:
  没有过,只能帮顶

网友C(2015-03-07):
我想用B05S111直连B2驱动器,还在学习,不知道咋弄,帮顶,希望来大神

网友D:
RS485属于串口通信中的半双工通信方式,必须遵循B2触摸屏的通信协议,发一条指令然后回复一条信息。也可以使用网线的形式以UDP和TCP的通信方式打开网线的485端口。。。

网友E:
都可以啊,很多案例的!

不过你写的B2触摸屏?是B系列触摸屏吧!

走485通讯就OK啦!

网友F(2015-10-19):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