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B F4 C型4KW变频器怎么女样启动起来?

楼主(2014-12-20):
一台KEB F4变频器4KW,与上位机不能通迅,请问是哪个地方的问题?另外求助这种变频器怎么样启动起来.

网友A:
通讯啊,检查上位机的通讯设置、变频器相关通讯的参数设置,及变频器启动模式参数的设置--通讯启停、通讯调节速度等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