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比改变后,伺服脉冲频率不变,为何伺服电机转速不变化?急,急,急,求大神

楼主(2014-12-20):
台达B2伺服电机,分辩率为160000,我用PLC模拟量控制。以前编码器计数都没问题,现在发现计算不对。我试的时候,直接给了个PLC频率参数给伺服电机,频率f=电机转速*分辨率/60;现在电脑输入的频率为150,输出为50转/分钟,减速比为30,也就是伺服电机的输出为1500转/分钟;为何我设置了电子齿轮比后速度不变化?频率f=150,设置了伺服电子齿轮比后,不是一圈的分辩率改变了么?为何转速不变?

网友A:
   电子齿轮比 被 使用了吗 ??

网友B:
Servo ON时,这个参数设置没有用的。。。

网友C:
模拟量做速度控制时,电子齿轮比是无效设置!

此时只有改变模拟量对应最大速度才能够改变速度!

网友C:
电子齿轮只有采用脉冲控制时才有效,楼主请记住了

网友D:
“电子齿轮比”可以看作“编码器分辨率”与“伺服分辨率”相抵,前者是固定不变的;后者与脉冲频率成比例。

网友E:
伺服是什么工作模式,频率来源设的对吗?

网友F:
电子齿轮只有采用脉冲控制时才有,Servo OFF时才能设分母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子齿轮比”可以看作“编码器分辨率”与“伺服分辨率”...

网友H:
电子齿轮调整后,要断电重启才能生效。

网友I(2015-01-21):
模拟量做速度控制时,电子齿轮比是无效设置

网友J:
对 先看看   分辨率的多少

网友K(2015-03-08):
电子齿轮比只是决定马达跑的位置是否准确 你自己可以再程式里面设定速度

网友L(2015-09-16):
断电重启后参数设置才会生效

网友M(2017-10-26):
台达B2系列的伺服器更改分母时需要解除伺服使能,分子好像不用,不过还是切断伺服并且断电,重新上电比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