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万用表检测整流桥好坏?

楼主(2014-12-20):
       1.半桥的检测半桥是由两只整流二极管组成,通过用万用表分别测量半桥内部的两只二极管的正、反电阻值是否正常,即可判断出该半桥是否正常。
     2.全桥的检测大多数的整流全桥上,均标注有“+”、“-”、“~”符号(其中“+”为整流后输出电压的正极,“-”为输出电压的负极,“~”为交流电压输入端),很容易确定出各电极。
     检测时,可通过分别测量“+”极与两个“~”极、“-”极与两个“~”之间各整流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与普通二极管的测量方法相同)是否正常,即可判断该全桥是否已损坏。

       检测时,可通过分别测量“+”极与两个“~”极、“-”极与两个“~”之间各整流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与普通二极管的测量方法相同)是否正常,即可判断该全桥是否已损坏。由于篇幅限制,如需了解使用万用表检测整流桥好坏的详细方法,请关注艾驰商城官方知识库。或百度搜索使用万用表检测整流桥好坏的方法。

网友A:
楼主写得很好,我也是这么测量的,测前画个内部图更容易知道如何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得很好,我也是这么测量的,测前画个内部图更容易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