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万用表检测双向晶闸管好坏?

楼主(2014-12-20):
       双向晶闸管作电子开关使用,能控制交流负载(例如白炽灯)的通断,根据白炽灯的亮灭情况,可判断双向晶闸管的好坏。将220V交流电源的任意一端接T2,另一端经过220V、100W白炽灯接T1。触发电路由开关S和门极限流电阻R组成。S选用耐压220VAC的小型钮子开关或拉线开关。R的阻值取 100~330Ω,R值取得过大,会减小导通角。
     下面个绍检查步骤:第一步,先将S断开,此时双向晶闸管关断,灯泡应熄灭。若灯泡正常发光,则说明双向晶闸管T1-T2极间短路,管子报废;如果灯泡轻微发光,表明T1-T2漏电流太大,管子的性能很差。出现上述两种情况,应停止试验。第二步:闭合S,因为门极上有触发信号,所以只需经过几微秒的时间,双向晶闸管即导通通,白炽灯上有交流电流通过而正常发光。具体工作过程分析如下:在交流电的正半周,设 Ua》Ub,则T2为正,T1为负,G相对于T2也为负,双向晶闸管按照T2-T1的方向导通。在交流电的负半周,设Ua《Ub,则T2为负,T1为正,G相对于T2也为正,双向晶闸管沿着T1→T2的方向导通。

       综上所述,仅当S闭合时灯泡才能正常发光,说明双向晶闸管质量良好。如果闭合时灯泡仍不发光,证明门极已损坏。由于篇幅限制,如需了解如何使用万用表检测双向晶闸管好坏的详细方法及相关注意事项,请关注艾驰商城官方知识库。或百度搜索使用万用表检测双向晶闸管好坏的方法。

网友A:
楼主总结得很不错,经验之谈,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总结得很不错,经验之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