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师傅们请教了

楼主(2014-12-20):
小白在学PID控制  但是不知道增益  和积分微分如何选择时间和数值 还请师傅们给我讲解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瞎选一下试试。。。。。。

网友A:
这里面也绝大多数都是瞎选的。。。呵呵

网友B:
人才啊,支持一下!

成都不孕不育检查cdbyjc.cc/  成都胎停育ttyu.cc/   成都排卵障碍plza.cc/  新闻外链代发yxlj.xyz/    成都输卵管slgby.co/     成都宫颈癌医院zgjl.l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也绝大多数都是瞎选的。。。呵呵

   老师傅也这样说,那就试吧,主要是看适合设备运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人才啊,支持一下!成都不孕不...

网友E:
PID设定一般是经验值,每个系统的惯性不一样,所以没有千篇一律的数值,都是摸索着来的。

网友F:
PID,还不如自己写一个模糊控制程序,那个响应比PID好

网友G:
先学学PID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