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电磁流量计的相关特性

楼主(2014-12-20):
电磁流量计(简称EMF)是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型流量测量仪表。 电磁流量计是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制造的用来测量管内导电介质体积流量的感应式仪表。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电磁流量计的结构,它主要是由磁路系统、测量导管、电极、外壳、衬里和转换器等部分组成,现在为大家逐步简析其各部分,如下:

    磁路系统:其作用是产生均匀的直流或交流磁场。直流磁路用永久磁铁来实现,其优点是结构比较简单,受交流磁场的干扰较小,但它易使通过测量导管内的电解质液体极化,使正电极被负离子包围,负电极被正离子包围,即电极的极化现象,并导致两电极之间内阻增大,因而严重影响仪表正常工作。当管道直径较大时,永久磁铁相应也很大,笨重且不经济,所以电磁流量计一般采用交变磁场,且是50HZ工频电源激励产生的。

测量导管:其作用是让被测导电性液体通过。为了使磁力线通过测量导管时磁通量被分流或短路,测量导管必须采用不导磁、低导电率、低导热率和具有一定机械强度的材料制成,可选用不导磁的不锈钢、玻璃钢、高强度塑料、铝等。

电极:其作用是引出和被测量成正比的感应电势信号。电极一般用非导磁的不锈钢制成,且被要求与衬里齐平,以便流体通过时不受阻碍。它的安装位置宜在管道的垂直方向,以防止沉淀物堆积在其上面而影响测量精度。

外壳:应用铁磁材料制成,是分配制度励磁线圈的外罩,并隔离外磁场的干扰。

衬里:在测量导管的内侧及法兰密封面上,有一层完整的电绝缘衬里。它直接接触被测液体,其作用是增加测量导管的耐腐蚀性,防止感应电势被金属测量导管管壁短路。衬里材料多为耐腐蚀、耐高温、耐磨的聚四氟乙烯塑料、陶瓷等。

转换器:由液体流动产生的感应电势信号十分微弱,受各种干扰因素的影响很大,转换器的作用就是将感应电势信号放大并转换成统一的标准信号并抑制主要的干扰信号。其任务是把电极检测到的感应电势信号Ex经放大转换成统一的标准直流信号。

其次,它的特点包含以下几方面:

1.测量管内无阻碍流动部件,无压损,直管段要求较低。对浆液测量有独特的适应性;

2.测量不受流体密度、粘度、温度、压力和电导率变化的影响;

3.转换器采用新颖励磁方式,功耗低、零点稳定、精确度高。流量范围度可达150:1;

4.合理选择传感器衬里和电极材料,即具有良好的耐腐蚀和耐磨损性;

5.转换器采用16位高性能微处理器,2x16LCD显示,参数设定方便,编程可靠;

6转换器可与传感器组成一体型或分离型;

7.测量精度不受流体密度、粘度、温度、压力和电导率变化的影响,传感器感应电压信号与平均流速呈线性关系,因此测量精度高。

8.流量计为双向测量系统,内装三个积算器:正向总量、反向总量及差值总量;可显示正、反流量,并具有多种输出:电流、脉冲、数字通讯、HART;

9.测量管道内无阻流件,因此没有附加的压力损失;测量管道内无可动部件,因此传感器寿命极长。

10.转换器采用表面安装技术(SMT),具有自检和自诊断功能;

11.由于感应电压信号是在整个充满磁场的空间中形成的,是管道载面上的平均值,因此传感器所需的直管段较短,长度为5倍的管道直径。

12.双向测量系统,可测正向流量、反向流量。采用特殊的生产工艺和优质材料,确保产品的性能在长时候内保持稳定。

13.转换器采用国际最新最先进的单片机(MCU)和表面贴装技术(SMT),性能可靠,精度高,功耗低,零点稳定,参数设定方便。点击中文显示LCD,显示累积流量,瞬时流量、流速、流量百分比等。

网友A:
    厦门浩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加工火花台用氮化硼垫片,工厂直销
品质保证,高效率高质量的售后
让您选的放心用的安心!欢迎新老客户选购!
公司网址:http://www.xmhaoheng.com
方便小型工作室,实验室的购买,特意开通旺铺
旺铺网址:http://shop36579319.taobao.com
销售QQ:1877342226 30068793 电话;18818589697
如您需要,请联系,如对您无用,高抬贵手,谢谢!
浩恒科技全体员工祝您:生意兴隆,健康平安!!!
如打扰到各位,敬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