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CT 变频器故障经维修

楼主(2014-12-20):
公司前几周一台 开环控制 的 0.75 KW 的变频定位电机一直工作不正常,当电机起动定位时转动一下,就停了,又启动一下,且空转时用手轻轻一抓就能让电机不转动?不知何原因 ,更换电机,更换 模块 还有变频器 都没有解决,还以为是干扰问题?

  一个不经意,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滤波输入电压 变成 460V AC 啦,原来冬天的 输入电压都有变化,但没有想到有这么大,但是别的变频器都是闭环或是伺服都运行正常,且这个电机点动运行时空转正常,一负载就不动,用手都能抓住其不动

  于是将电机电压参#0.44 电机参数做一个改变,从 390 V 改到 450 V ,输出定位一切正常,这是什么情况呀?难不成 输入电压对电机的运行有么大的影响 ?

  各位高手来同来谈谈,输入电压地电机运行有影响吗 ?

楼主:
 没有人知道这个?

网友A:
  因为你没有修好呀

网友B:
我这里昨天是3台西门子M440 0.75KW变频器,无故报警F0002 过电压,断电复位后正常。

 之前从没报过这个警。

楼主:
   为什么 冬天设备运行 问题总是多呀

网友C:
很多控制柜夏天风扇降温,冬天加热器升温,就是让设备运行正常啊,避免温度过高(低)对设备产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控制柜夏天风扇降温,冬天加热器升温,就是让设备运行...

  但是电压的高低对变频器运行有影响吗 ?

网友D:
你们输入电压怎么会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输入电压怎么会那么高????

   不太知道呀,冬天厂里的今年电压一直都很高,但是别的设备都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