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TIML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4-12-20):
这有什么问题呀?

为什么这个500.00老不得电?

楼主:
有没人帮忙解释一下吖,谢谢!

网友A:
你的SV是设定值,设定值装在D200,PV是计数值,装在D100.你的计数值没有变化,当计数值PV等于设定值SV时,500.00才为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SV是设定值,设定值装在D200,PV是计数值,装...

我是写反了?

网友B:
前面的那个MOV  0到  的D100删掉即可

网友C:
500.00是通道位

你是不是应该写T500?

网友D:
你应该写  mov  #300 D200,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4楼加6楼一起  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4楼加6楼一起  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F(2015-02-27):
引用 楼主:
4楼加6楼一起  问题就解决了

考虑先把D200转成BCD码

网友G(2019-08-14):
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