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变频器,交流电机,编码器,模拟量输入

楼主(2014-12-20):
大神求助啊!!

要求:1.设计PLC与交流电机、变频器、编码器的接线图(模拟量控制);

     2.按照加速-匀速-减速停的速度曲线,可以正反转,设计PLC控制梯形图。

硬件图连好了,软件不知道怎么弄了,还要用到高速计数器,大神给编下梯形图吧,要用HSC1高速计数器,速度曲线也有图,最大数字量D和Vmax都是自己设的,脉冲也是自己设,力不从心了,周一就交了。。跪谢!!!

网友A:
变频器就能实现的功能,加个PLC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就能实现的功能,加个PLC干嘛?

老师是这么要求的

网友B:
你是课程设计啊?

比较实用的设计,多多联系,以后很有用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变频器就能实现的功能,加个PLC干嘛? 内容的回复!老师是这么要求的

现在的老师一点也不练习实际,天天吓起哄。曾今还遇到一个用cad画提醒图的。我了个去。

网友D:
这是要做恒速调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课程设计啊?比较实用的设计,多多联系,以后很有用啊

好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变...

哎,就是想方设法拿成绩

网友E(2018-09-10):
首先,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本身就有加速减速的功能的,所以加速-匀速-减速这个速度曲线不需要去考虑., 正反转的切换需要停止正转后然后启动反转,  速度状态可以由编码器这边来得到反馈,  HSC的向导来做个编码器的位置识别,通过位置变化来判断速度真实状态,  再根据速度状态来改变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