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 CPU53414与S7-200通信??

楼主(2014-12-20):
140CPU53414上集成的有两个Modbus口,但是是232的,如何通过其中的一个口和S7-200 XP通信呢?大家有过相似的案例吗?

网友A:
这属于俩cpu交换数据问题,应该你的施耐德还有通讯模块吧,可以从里面添加, www.plc.cn

网友B(2018-09-07):
用一个232485的转化器来转接到2003脚和8脚上,  200PLC里面写一个MIDBUS的应用库指令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