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07S410触控屏RS485通讯

楼主(2014-12-20):
RS485通讯脚位定义5 GND,这个要不要接?这个应该是电源地吧?双绞屏蔽线的屏蔽层一端接大地,另一端不是接到这个脚位吧?

网友A:
屏蔽层一般焊接在DP端子外壳的,GND是电源的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层一般焊接在DP端子外壳的,GND是电源的0V

那就是说GND 不用接

网友B:
要接吧,

+ - 屏蔽三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