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可外加显示器吗

楼主(2014-12-20):
台达人机可以拖动显示器吗,这样用小人机界面就可以推动大画面的监控。

网友A:
嗨:楼主

喜欢大画面可以自己用VB做上位机,目前普通电脑也就是2-3千搞定,你自己还可以学会VB编程呢

网友B:
你可以用台达PLC与计算机之间建立MODBUS通信(网上有样例),使用RS232接口。然后在VB6.0环境下,创建“窗体(Form)”和控件!

楼主:
谢谢,VB听说用于工控不可靠,我也不会。看来只能用组态软件了。“杰控”很不错可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