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IX与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4-12-20):
IFIX与S7-200通过MB1通讯已测试可行    请问FIX有MB1驱动么  如果没有   FIX组态软件怎么与S7-200通讯   谢谢   比较急

网友A(2015-11-15):
利用OPC啊,FIX里面有OPC客户端驱动。服务器可以选用PC ACCESS或者其他服务器软件。

网友B(2018-08-05):
引用 网友A:
利用OPC啊,FIX里面有OPC客户端驱动。服务器可以选用PC ACCESS或者其他服务器软件。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