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条modbus的语句怎么写呀

楼主(2014-12-21):
这条语句怎么写呀,这些数字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有大神为我指点下吗,谢谢

网友A:
就直接写嘛。。。。。。。。发送字符串01 06 10 01 00 01 1D 0A.相当于按变频器启动按钮。

网友B:
要结合指令才明白,有的需要一个一个字写

网友C:
RTU 的MODbus指令,看你用什么来做这个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直接写嘛。。。。。。。。发送字符串01 06 10 ...

 请问这个是不是需要用到ASSCII了?能用条语句告诉我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U 的MODbus指令,看你用什么来做这个功能了

 这些是什么意思呀,兄弟

网友C:
寄存器起始地址:你要操作的寄存器(比如频率设定地址,变频器状态地址。。。)

寄存器数据:数据值(比如频率 60Hz,6000:16进制就是1388);

CRC校验:RTU的校验方式,参考百度。

数据都是16位的,所以有高8位,低8位。校验的高低位放置和前面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就直...

不是ASCII码,就是HEX码。。。。。

网友A:
MODBUS有两种代码形式,一种是modbus rtu,另外一种是modbus ascll,如果不特别指出是modbus ascll,一般都是说modbus rtu。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寄存器起始地址:你要操作的寄存器(比如频率设定地址,变...

 谢谢你的指点。我想问一下,这个CRC检验码,是不是要根据前面的寄存器地址高低位和寄存器数据高低位来算这个CRC检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