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AL20问题

楼主(2014-12-21):
我公司一台数控切割机

在工作的时候会突然出现一边电机动.另一边动的现象.

暂停下来,然后看伺服其中一个就报 AL20

按下急停开关,在开机器又两边都动了...

有大神告诉我怎么解决吗?

网友A:
大多数情况是编码器损坏,或者检查编码器接线

网友B(2015-08-19):
学习PLC,自动化PLC编程学习